珩架机械手和机器人外部第七轴的需求

楼主(2021-04-01):
我想做珩架机械手以及机器人第七轴(外部行走),不知道有没有客户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
有,大有市场,最好能把第七轴加到机器人示教器里,这样更有市场。

网友:
我看到很多你说的这么干的,从一个工位到另一个工位。

网友:
地轨加六轴工业机器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看着挺高大上的,实际不好用,一个是在机器运行的过程中,人员不能进入,如果一台床子需要调试,整条线就停了,因为整条线放在机床前面,受机器人臂长限制,人员的调试空间很小。感觉还是桁架实用一些。

网友:
桁架机械手一般是什么控制系统

网友:
现在这个做的好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客户消化这个。我们好多客户都是自己做,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