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34)—锥孔轴承

楼主(2021-04-01):
在一些设备尤其是机床类主轴上常常会看到锥孔轴承的应用。

锥孔轴承的应用我个人觉得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优点:
1.使用锥孔相对直孔轴承要益于安装和维护拆卸。
2.使用锥孔轴承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轴承装配后游隙。
3.使用锥孔相对直孔轴承更容易实现定心。
锥孔轴承常规安装结构一般用锥形衬套固定,轴承内圈采用压配合安装, 紧定衬套在轴承内圈和轴之间的松紧程度决定了轴承径向间隙的大小。
但我们经常遇到的多为锥孔轴承直接安装在锥度的轴上如下。

上图1处为一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直接安装在锥面主轴之上,轴承内孔于轴多采用过盈配合,对一些大型轴承多会在图中2处开压力拆装油孔,油压辅助拆出。
通过调整图中3处的零件厚度可以实现轴承内圈的轴向移动从而实现轴承间隙的调整。
轴承的一般安装间隙是可以查表得到的,然后一边压一边用塞尺塞间隙,当然也可以凭经验,以前看到现场的师傅做法是前期不装件3直接下压轴承当外圈1不会自然掉落为准,然后测量3处高度,调磨件3高度一次装到位。
补充关于轴承:
1.轴承内孔,外圆都是减公差至于公差大小要看轴承精度等级,
2.在装配图中我们一般只需要标出与之相配合零件的公差即可,与外圆配合的孔选基轴制,与内孔配合的轴选基孔制。
3.轴承配合根据情况多选用过渡,过盈配合,结合内外都是减公差,其实配合公差还是很好选的。
4.锥孔轴承安装间隙推荐表如下:

5.锥孔轴承内孔锥度多为1:12少有1:30,至于为什么是这两数不得而知。

网友:
锥孔配合的确能实现自动对正中心,定位性比较好。

网友:
学习了,还没用过锥度轴承

网友:
又多了对轴承的了解,谢谢

网友:
锥孔轴承最大的作用是可以通过调整隔圈即轴向尺寸,来达到调整轴承内外圈间的径向间隙,提高径向跳动精度,同时该类轴承一般使用圆柱滚子当滚动体,径向承受能力大。现在受径向力大的机床主轴普遍都用这类轴承,安装后免维护,寿命高。
虽然看似结构上对安装尺寸要求灵活,其实要是还是挺高的,而且对安装技术要求很高,没一定经验技巧很难安装好。SKF推荐使用他们的GB规安装这类轴承,一个轴承尺寸的安装工装要卖10多万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