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乘2得双头牙怎么搞

楼主(2021-04-01):
111

楼主:
M7乘2双头牙怎么挑

按2个的螺距先挑一变,出刀量1.4吗,然后小托板进1毫米,在挑第二刀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进刀量是多少

网友:
奇葩的参数

网友:
螺距是1,导程是2,先车好一条螺纹,再小板进1或退1车另一条螺纹

网友:
不熟悉就吃刀量少点,多车几刀

网友:
估计是个蜗杆

网友:
螺距是1,导程是2,对吧?如果参数真的是这样,那么切削深度,或者说背吃刀量就没有1.4那么多,也就0.5左右。双线转换或说是分头的方式,你说的对。但注意不要依靠小拖板刻度盘,误差大。最好顶表移动小拖板,百分表对零后,移动小拖板,表针走1mm时到位。

网友:
搞清螺距和导程是什么,就知道了

楼主:
|PM2.5~发表于 04-02 08:41螺距是1,导程是2,先车好一条螺纹,再小板进1或退1车另一条螺纹

楼主:
|慧嘉发表于 04-02 09:04螺距是1,导程是2,对吧?如果参数真的是这样,那么切削深度,或者说背吃刀量就没有1.4那么多,也就0.5左右。双线转换或说是分头的方式,你说的对。但注意不要依靠小拖板刻度盘,误差大。最好顶表移动小拖板,百分表对零后,移动小拖板,表针走1mm时到位。

好了好了,用了一个铝件先试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