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速钢丝锥加工中产生的毛刺一般该怎么去除?

楼主(2021-04-02):
是生产刀具的时候产生的毛刺,不是用刀具加工零件的时候,想请教下一般需要用什么机床或者什么工艺来去除,目前手工去的,效率和稳定性都偏低。

网友:
你们的生产工艺是什么工艺?还会产生毛刺?不可思议!' h$ E; e* f0 m5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