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腰型孔的标注

楼主(2021-04-02):
请教各位前辈,图中两种腰孔的标注那种较为好些。哪个更方便加工者看图嘞。

网友:
我是下面的标注方式。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从设计还是工艺角度来看待了

网友:
《GB 4458.4-2016-T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

网友:
第一种加工者方便;第二种是设计者喜欢采用的基准

网友(点评):
我觉的第一种加工并不方便,而是方便检测了。

网友:
第一种标注有问题吧?第二种是对的。

网友(点评):
第一种是国标(还不完整的画法)

网友:
你画图时要想到,你画的不是一张纸上的一幅图,而是一个零件,那么,对这个零件你有什么具体要求?怎么标注更适合加工和检测,更有利于使用的要求。上面的标法比较适用于钣金冲压加工,调整冲孔模具以钣金件的右侧和下面做基准。还应标准圆弧R3.5。
下面的标准比较适合铣床加工长孔。铣刀与工件的位置,是以机床工作台确定一个定位点,再以这个定位点进行XY坐标找到两边铣刀的位置。
这两种标法,它的定位基准不同 ,做出的零件的精度保证点也会不同,单个零件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是很多零件要装配到一起,各个零件没有明确的定位基准,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一批零件一个样的情况。
新参加工作的设计师,应该多下车间实践,多看各种图纸,要多琢磨图中为什么这么画?如果是自己画会与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尽量自己设计的产品,自己来装配和修理 ,从中来检验自己的设计是否合理好用好修好装配。

网友:
下面的标注也要标圆弧半径。

网友A:
我认为是第一种,第一种测量读数方便且便于直接测量,毕竟最后做的是产品,不是图纸

网友:
GB/T4458.4-2003  第9页有说明.上部标注是对的

网友:
一般按下面的

网友:
两个都不太规范,上面那个头回见到。

网友:
质检喜欢第一种,设计喜欢第二种

网友:
楼主好:
      第一种方便检测,第二种方便加工。精度要求高用第一种,反之可以用第二种

网友:
有没有直接 7 X 37 标注的

网友:
我是键槽用第一种,长腰孔用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第一种,第一种测量读数方便且便于直接测量,毕竟最后做的是产品,不是图纸

赞成

网友:
圆弧用R标注更常见一些

网友:
肯定是下面那个标注了,这样的尺寸程序也好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