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力怎么计算

楼主(2021-04-02):
想让C带动E转动,但是由于板A有上下移动的可能,于是想出BD这个过渡装置,现在想在B上加个拉簧,太轻不行,太重不好,请问各位神这个拉簧力应该怎么算

网友A:
请教,这链条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B:
最好把 上下移动的情况再描述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链条是怎么生成的?

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链条是怎么生成的?

单个零件,在里面改各种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 上下移动的情况再描述清楚些

上下移动不大,行程80左右,手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链条是怎么生成的?

单个零件,在里面改需要的长度

网友:
整个传动链中转矩互相平衡,没有问题。链轮B处缺一个力,力的大小等于转矩除链轮B半径。考虑到动载荷会有变化,建议取1.1-1.2倍。另外为防止动载荷过大拉坏弹簧,可以对B轮采取限位措施(也会限制板A上下移动范围,不过估计你的板A位移不会太大)。例如加一根钢索,平时松弛,力突然变大时拉紧,保护弹簧,也能防止B轮剧烈运动。

网友:
|新地机械发表于 04-02 20:00
上下移动不大,行程80左右,手动调节

手动调节就好办了,直接把B轮和E轮用类似BD的方法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调节E轮位置,B轮位置跟着就动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做D处怎么保持平稳运行而不会上下波动?如果只是为了能让A板上下移动,加个弹簧张紧是不是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