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机架上的运动机构多少个G的加速度会对机架造成晃动

楼主(2021-04-02):
rt,是否有人知道可以如何去计算,经验除外,也知道机架越重,抗晃动能力越强。

网友:
有限元分析,最大位移量

网友:
机架抗振性,第一要找震源,例如偏心产生的离心力。

接下来就是计算 机架重心再哪里 和最薄弱在哪

还要机架是否有地脚螺丝固定等,

知道这些条件 可以用动力学计算了 当然要简化模型。

网友A:
用ansys做模态分析,得出固有频率,然后看设备的激振频率是否在0.7倍的固有频率和1.3倍的固有频率之间?若在,会产生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nsys做模态分析,得出固有频率,然后看设备的激振频率是否在0.7倍的固有频率和1.3倍的固有频率之间?若 ...

第一次接触,感觉有好多不懂,现在都是尽量把机台做厚,做重,防止运动的时候机架晃动,如果是机架下方用螺丝跟大地锁起来,这个也可以模拟出来吗?或者说固有频率也会改变?

网友B:
一般5个G就已经很大了,设备基本上都抗不住!

网友:
这个要用固体力学弹性力学空气动力学,估计用不到相对论这种更高级的理论。

网友(点评):
不知道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5个G就已经很大了,设备基本上都抗不住!

一般接触的设备2个G的居多。但是不知道下面应该设计多扎实才可以保证机台不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