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比较简单的法兰问题

楼主(2021-04-02):
用的今日制造,感觉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插件了,但图中的法兰与法兰盖在今日制造中并没有找到。纠结一下午了...哪位能告知一下哪里能下载吗?

补充内容 (2021-4-3 08:55):
二图是1800的法兰盖,截错图了。

网友A:
你是不是不想自己建模,还是找不到尺寸参数呢?

网友B:
对照标准尺寸,自己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不想自己建模,还是找不到尺寸参数呢?

找到的参数跟他都对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标准尺寸,自己画一个

很好奇他们这个法兰是从哪下载的

网友C:
哦,尺寸不对称,配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尺寸不对称,配不起来。

截错图了,截成了1800的法兰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的参数跟他都对不起来

你把参数发上来,我看看。

网友D:
查找标准NB/T47022-2012,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参数发上来,我看看。

越看越迷糊,现在在图纸上我连法兰盖和法兰都分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找标准NB/T47022-2012,你就知道了

就是查了这个标准我更看不懂了,法兰厚度,螺栓数量、尺寸都对不上号,有时间能帮我找找这个法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查了这个标准我更看不懂了,法兰厚度,螺栓数量、尺寸都对不上号,有时间能帮我找找这个法兰吗?

这样的话别人不能妄自揣测,谁设计的你找谁问一下

网友:
图纸中法兰盖和法兰不配对,法兰-FM是凹凸面密封法兰。明细表中写的是标准法兰,但是法兰盖尺寸的确有问题。螺栓孔,法兰外圆直径等都不能与标准法兰配上。

楼主找图纸设计人去核实,确认。

网友:
这个是能源标准规定的法兰,不常见,所以今日制造里应该很少。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样本来改

网友:
这个有标准就好办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