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油路块开孔

楼主(2021-04-02):
求助大佬们连接sae法兰口的油路块油道孔开大了怎么办啊

网友:
油道孔开大了,那估计多半要密封圈没法密封了,周围还有螺孔空间有限,我看没啥好招了。

网友A:
孔口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口焊下

没焊孔口怕技术不过关高压渗油,把螺纹焊住,改成大一号法兰的连接螺纹孔尺寸了

网友:
不好办了,重新下料重做。液压油有压力,你用焊接方式处理再加工,有可能会漏油。

网友:
再钻大些,装个转接头呀

网友:
我们有一次是加了个过度阀块

网友:
要么就给它焊起来堵住,另外再开个孔装接头!

网友(2022-03-24):
装个大一点的压板,然后在压板上安装法兰。这样做一是看空间,二是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