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个螺纹怎么画

楼主(2021-04-03):
这个螺纹Rc3/4怎么画

网友:
CAD里不是有螺纹库吗

楼主:
|12345xxhh发表于 04-03 13:37CAD里不是有螺纹库吗
老哥,你截个图,我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
手册上有数据呀,把螺纹锥角画出来,螺纹有效长度和螺纹尾部按手册中数据去画。

网友:
螺纹表达出来,再加上标注清楚螺纹类型及尺寸就行了

网友:
sld用向导可以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明明白白的

楼主:
|大白123发表于 04-04 10:55机械设计手册明明白白的
为什么下面有个直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下面有个直口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拧接头的,直口的目的是保证接头外部的长度。

网友:
要求略松 亮了

网友:
装饰螺纹线

网友:
锥螺纹应该和普通螺纹一样吧,毕竟它的牙深都一样

网友:
这个用粗细实线表示没问题的,只要是图纸格式正确。

网友(2022-11-20):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下面有个直口呢?

φ23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写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