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送带电机的选型计算方法

楼主(2021-04-03):
太难了太难了,头都要秃了,急

网友:
皮带装好后,放上负载,用弹簧称拉,环境干净,启动扭矩按2倍选,如果环境差不干净,就得按5-10倍甚至更大扭矩选。

网友:
功率,惯量,扭矩

网友:
找供应商要软件,像东方马达我记得有类似软件吧

网友:
查一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把题目初始条件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输送带负载功率为输送带给物体的摩擦力乘以运动方向的速度。

网友:
我之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并且得到了解答,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米思米,怡合达AND自动机与自动线或者FA

网友:
这个都有经验值可循的!

网友(2022-04-13):
18128585767   我朋友的   可以找他 提供输送带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