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皮带运输机的辊凸度设计在主动辊从动辊涨紧辊托辊哪种上

楼主(2021-04-04):
请问宽皮带运输机的辊凸度设计在主动辊、从动辊、涨紧辊、托辊的哪种上,防跑偏效果最佳?

网友:
一般都是主动辊,其他的从动和张紧辊要调到相互尽可能平行,如果安装不平行再怎么纠边也没有办法。

网友:
保证主动辊,辅助辊可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
跑偏是因为辊子两边张力不均,根源还是在张力上,似乎主动辊做成凸的比较靠谱

楼主:
|Dreaming___snai发表于 04-05 08:35跑偏是因为辊子两边张力不均,根源还是在张力上,似乎主动辊做成凸的比较靠谱
没错,根源是张力不均,我认为应该是紧边张力不均占主要影响,所以辊凸度设置在紧边的更合理。紧边皮带与主动辊和从动辊相连。设置在主动辊和从动辊上对紧边皮带张力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认为设置在主动辊上没错,从动辊上也可以。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斧正。

网友:
主从动辊都做成凸轮形式,能显著的防止皮带的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