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程序请教

楼主(2021-04-05):
数控车能车椭圆吗?我是说横截面是椭圆的.?

网友:
可以的,宏程序就可以

网友A:
宏秩序或者自动编程,还有的最新的系统里面有椭圆编程的,可以直接填写参数

网友B:
截面是椭圆的,似乎现在的经济型数控车做不到,因为国内还没有这种高响应的数控系统面世.

网友:
比较困难

网友C:
横截面是椭圆的,没见过这种宏程序

网友D:
可以,转速不会太高的,最好是有C轴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转速不会太高的,最好是有C轴的机床

尺寸控制能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转速不会太高的,最好是有C轴的机床

就是普通的经济型数控车床,广数,凯恩帝或者西门子808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截面是椭圆的,没见过这种宏程序

没办法老板让想办法,说用铣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面是椭圆的,似乎现在的经济型数控车做不到,因为国内还没有这种高响应的数控系统面世.

老板说铣床太慢,让想办法,头疼!

网友(点评):
老板也不能不讲理,即使车床能够编程来车,由于系统的相应跟不上,转速只能很低,那么其表面质量和轮廓度也是很差的,这样有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况且这样慢的车削,甚至比铣床还要慢.以前的凸轮,我们就是采用靠模车削,现在全部都改成铣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秩序或者自动编程,还有的最新的系统里面有椭圆编程的,可以直接填写参数

能详细说下吗?我说的是工件横截面是椭圆的,比如20MM的钢板车成椭圆的,不是车个椭圆的走刀形状

网友:
有个三角形开有零件也是数控车床加工的,用的是铣刀+程序走三角形的轨迹

网友:
可以的,程序编辑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