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座标注问题

楼主(2021-04-05):
我想求一份大型加工设备的底座加工图纸cad格式的,有大神能给一份参考吗。主要想看下导轨安装面的标注,如有龙门铣的这种很长的床体最好。

网友A:
龙门铣底座标注导轨安装面直线度0.01/1000,导轨靠面直线度0.02,靠面垂直安装面0.01,两靠面互相平行0.02,轴承座安装面与导轨面平行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门铣底座标注导轨安装面直线度0.01/1000,导轨靠面直线度0.02,靠面垂直安装面0.01,两靠面互相平行0.02 ...

后面的直线度、垂直度、平行度都应该都是/1000吧

网友:
你别说网上随便找找还真能找到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门铣底座标注导轨安装面直线度0.01/1000,导轨靠面直线度0.02,靠面垂直安装面0.01,两靠面互相平行0.02 ...

底座焊接后平面度是否也应该有要求?

网友:
这种精度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