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位机的配重块要怎么确定重量?

楼主(2021-04-05):
变位机的配重块是重量要怎么确定啊?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
用SW强大的质量分析功能就可以测出此重量,然后配置彼重量就可以呀!

网友:
配重也采用变臂式

网友:
滑轮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A:
从机构转转中心通过,两面旋转轴能保持住,这个机构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构转转中心通过,两面旋转轴能保持住,这个机构就没问题。

领导说配重太重了,要调整

网友(2021-10-05):
配重让其重心尽可能的靠近旋转中心

网友:
焊接提升翻转机构,配重如何设计?减速机如何选型?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j84y1c7vP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xJ411B7hR

网友(2022-03-10):
引用 楼主:
领导说配重太重了,要调整

那你没问问它为什么说重了,依据是什么?该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