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导出为CAD圆角变为倒角怎么办

楼主(2021-04-05):
请问各位老师  我用了命令    RE+空格     保存关闭后  打开来又是倒角。。。怎么办

网友:
VIEWRES  用这个命令试一下 其实这个不影响使用 你打印的时候还是出来圆角

网友:
刷新下,显示问题

网友:
图放太大了,还是圆角,这是显示问题。

网友:
cad的圆是由小线段组成的

网友:
不影响出图

网友:
这个是显示的问题,把图形再刷新一下,那个圆弧的图线又会显示出来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