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辊道机电机功率的计算及扭矩核算

楼主(2021-04-05):
各位大拿,我这有一台辊道机,13个辊子,辊子直径80mm,辊子端头链轮分度圆81.18mm,总长1500mm,载重1500kg,输送速度12m/min。请问大拿们电机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A:
我来解答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载重乘以摩擦系数,再乘以速度是功率,然后从负载端,依传动链除以传动链总机械效率,等效到电机轴端。

再从负载端的直线速度,计算转动件的转速,再根据传动比,计算到电机轴端。

根据公式T=9550*P/n,计算出电机轴需要输出的扭矩,注意各量的单位。

楼主:
电机输送端链轮齿数16,辊子端头链轮齿数20

网友:
请社友翻之前的帖子。已经有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实在不想重复回答这么多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载重乘以摩擦系数,再乘以速度是功率,然后从负载端,依传动链除以传动链总机械效率,等效到电机轴端。

...

还要注意核算扭矩并考虑合适的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注意核算扭矩并考虑合适的安全系数

对!设计裕量系数必须考虑。

网友:
电机的功率用基本的公式来算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
不要忘了考虑棍子自身的重量!!!

网友D:
1500kg是压在几个棍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0kg是压在几个棍子上?

最少压在10根辊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答这个问题了。。。。。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先查一下滚轮的摩擦系数μ,根据重量算一下摩擦力  F=m*g*μ
然后你这个算是匀速运动,根据公式      P=F*V
然后再加上一点电机机械效率 η 和把力的系数加大点取2倍           P电机=2*(m*g*μ)*v/μ
请各位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