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钣金柜子的时候尺寸的偏差怎么标

楼主(2021-04-05):
画钣金柜子的时候尺寸的偏差怎么标

网友:
不需要标,直接标名义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画好图后在图纸的说明里标注公差等级

网友A:
具体是哪些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些尺寸?

比如说门框距边尺寸

网友:
钣金件一般不标,默认公差,设计时需要事先留好余量。

网友:
这个都是默认公差,自由公差。

网友:
钣金零件,如果是为了出图,未注公差按IT13或IT14、如果是给激光切割用,画图按实际理想尺寸标注,不标公差。例如一个尺寸300公差为+0.5,就按中间公差300.25画图,这样画转激光图是不会出问题。

网友:
@广州粤研钟彦华 大侠这里看看

网友(2021-06-16):
一般都是写未注公差要求的,比如GB1804-m级,或者IT12级这种的,其实也没卵用,下面的工人基本没有这个公差概念,真要有公差要求的件,一般也是配做的。只有到需要机加工的件标了公差才有用,加工的会看公差!

网友(点评):
你是说组装的工人没有公差概念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整个钣金车间的工人,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个,包括下料、折弯、表面处理等等,反而最后装配的有的觉得装起来有些地方缝隙不好还会提一下,但基本也不会考虑公差问题,多数的装配工都是自己敲敲打打装上

网友(2024-05-09):
我们公司不标,有默认公差

网友(点评):
GB/T1804-m 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