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刀式数控车床最多可以装多少把刀具

楼主(2021-04-05):
排刀式数控车床适用于小件的批量精加工。这种机床的构造为单主轴,调速为变级,刀架滑体上装置排刀进行车削加工。此类型车床占地面积很小,规划对比紧凑;这类型的车床还对比适合批量大,精度高,尺度共同的各种短轴类零件的加工;还有一个特色即是换刀速度快,故障少。
加工图纸中的零件一共用了10把刀具,是目前为止在排刀式数控车床上用过最多刀具的零件,是不是看着都晕啊,刀具安装调试的时候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啊

网友A:
看刀排长度行程和你工艺呗,不加动力头拍个七八把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刀排长度行程和你工艺呗,不加动力头拍个七八把应该可以吧

加装动力头的话,会有点碍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装动力头的话,会有点碍事吧

要看是端面动力头还是Y轴附加的动力头,占用空间比较大

网友B:
这个有些壮观了,一个中溜板上面有这么多的刀具,挺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端面动力头还是Y轴附加的动力头,占用空间比较大

不过这个零件没有需要动力刀具加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些壮观了,一个中溜板上面有这么多的刀具,挺吓人的!

刀具装的多了,可以更快加工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装的多了,可以更快加工零件

行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