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凸台拉伸1编辑草图,欲拉出凸台,却是内凹

楼主(2021-04-05):
solidworks在凸台拉伸1再编辑草图,欲拉出凸台,却是内凹,如何消平周边,让中间突起?

楼主:
如本图所示,里面那块拉不出来7 f; ]9 K8 A2 N, b6 g

网友:
草图区域怎么选的

网友:
是不是点了薄壁特征?

楼主:
经3楼提醒,点击了所选轮廓,现在可以拉伸中间了,之前有成功过,但后面忽略点击最下面那个所选轮廓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你是刚开始用sw吧?多练习吧  这都是基本常识

网友:
你这个草图不是你拉伸形状所需要的

网友:
所选轮廓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