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材质的问题

楼主(2021-04-05):
最近去过几个厂家,发现了一个让我很疑惑的问题,就是关于大型、受轻微载荷轴的材质问题。比如卷筒机:轴尺寸∅80*2000。直接用45钢不调质,我问过为什么不调质,得到的答复是容易断。之前是在网上搜过这些问题的,记得45钢调质后是综合性能得到了加强,包括韧性吧
我们公司以前的破碎机图纸(破碎猪肉、猪骨):轴尺寸∅140*1800。也是直接用45钢不调质,或者干脆用20钢(不过20#圆钢不太好买一般都用45钢)。得到的答复也是调质容易断。公司里是有两根坏掉的轴,因为扭矩比较大(20000n/m)键槽位置出现了屈服不能用了。
这种不调质的轴在很多设备中用了五六年,甚至比较薄的主体都烂破了,轴还是没有一点问题。难道这些轴调质真的是多此一举吗?
(水平不高,表述不清楚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A:
这个肯定不可信,1.是45#不同渠道也许你会遇到不同供货状态的材料.2.我认为一定是那道工艺上出了问题。

网友B:
是因为45钢的交货状态为正火处理,正火处理比淬火+高温回火要经济,而且调质处理的淬火在工件尺寸大时不一定能淬透。

网友C:
不调质才容易断,国内工业就这屌样,还超越美帝

网友:
应该是韧性问题

网友D:
理论上来说,调质会增加韧性,更加不容易断才对。是不是调质过程不合规范?

网友E:
热处理工艺问题,还有原材料本身的均质性问题。原材料质量不好,调质工艺不好控制。

网友F:
调质很贵的,45大轴调质效果并不能增加有多少,不如增加直径来的实在。
如果以防万一,可以进行一次正火,消除原料一些缺陷。

网友(点评):
最专业和最符合工厂操作的回答!

网友:
很好奇,坐等大佬给出正确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不可信,1.是45#不同渠道也许你会遇到不同供货状态的材料.2.我认为一定是那道工艺上出了问题。

不是正火和退火会不会是热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45钢的交货状态为正火处理,正火处理比淬火+高温回火要经济,而且调质处理的淬火在工件尺寸大时不一 ...

我们采购一般不给我透露厂家的信息,之前托他问过交货状态既不是正火也不是退火

网友(点评):
这种直径一般是是说相当于正火,热轧自然空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调质才容易断,国内工业就这屌样,还超越美帝

其实楼下的回复很有道理,热处理会增加很多加工成本,确实不如加粗轴径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来说,调质会增加韧性,更加不容易断才对。是不是调质过程不合规范?

对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我们周围很多工作几十年的老师傅都会觉得调质会容易断,又问不出个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处理工艺问题,还有原材料本身的均质性问题。原材料质量不好,调质工艺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质很贵的,45大轴调质效果并不能增加有多少,不如增加直径来的实在。
如果以防万一,可以进行一次正火, ...

有时候增加轴径确实比热处理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增加轴径确实比热处理省事很多

这种手法在设计阶段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网上搜素“45钢的轴调质后容易断裂”,有大量的论文,解释得很详细。很喜欢这个论坛,让我们发现了许多多年来根深蒂固的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其实是不严谨的,或者说和实践是脱节的。

网友:
这种大轴制造的时候确实需要谨慎。如果热处理厂家技术不可靠。可对某些接触区进行高频淬火,不调质也行。主要考虑材质不均匀,调质时间长,费用高。

网友G:
调质可以的,40Cr调质后机械性能有显著的提前!

网友H:
这种不调质的轴在很多设备中用了五六年——值得总结轴的疲劳寿命问题

网友I:
45#调质后机械性能肯定大于调质前

网友J:
45#钢调质好像是效果不明显,但是40Cr效果很明显,调质后寿命比同样调质后的45#钢的工件长2倍以上。

网友:
这个材质还是选择优质一些的为妙,更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质可以的,40Cr调质后机械性能有显著的提前!

但是40cr比45钢是贵了不止一点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不调质的轴在很多设备中用了五六年——值得总结轴的疲劳寿命问题

总结疲劳寿命问题 请教一下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45#调质后机械性能肯定大于调质前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45#钢调质好像是效果不明显,但是40Cr效果很明显,调质后寿命比同样调质后的45#钢的工件长2倍以上。

40cr也贵呀!不过我倒是见过这种大轴直接用40cr不热处理的

网友:
关键是很多厂45号刚的调质做不好,我们图纸标一下调质很简单,觉得这个工艺很容易,其实很多厂做45号刚调质都做不好的,开裂寿命短时常有的事!

网友:
也有这个情况,很好奇,坐等大佬给出正确的解释,场内情况,正常使用45#不处理;需要耐磨损高硬度场合,会使用Cr12MoV的钢材进行淬火处理(问不清是什么温度淬火),处理后的钢材性能是会提高,但是老师傅说很脆容易断。

网友:
所谓调质钢,一般是指含碳量在0.3-0.6%的中碳钢。一般用这类钢制作的零件要求具有很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即在保持较高的强度的同时又具有很好的塑性和韧性,人们往往使用调质处理来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
应该是要调质的,可能是成品问题,也可能是不是那么好找炉子问题,调质后的45#还是要好用得多。

网友(2021-06-10):
主要式材质均匀性和出厂的交货状态

网友: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热处理工艺,钢材韧性等机械性能提升靠的是回火工艺,淬火后不回火或者回火温度低容易断可以理解,回火温度适合就不可能断,性能提升一倍以上。另外我见识过国内企业,如果产品是出口的哪怕出口非洲,产品机加工热处理质量都很好,只要是卖给国人的,品控部门就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