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拉伸器壁厚问题

楼主(2021-04-06):
请教大家,螺栓拉伸器的壁厚如何计算呢,机械设计手册只有千斤顶油缸壁厚公式,但螺栓拉伸器是中空的,油缸是环形带状,有2种壁厚,一个是外壁厚,一个是内壁厚,请问这2种壁厚怎么样计算呢?球指点,谢谢!

楼主:
请吧内大神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应力

请问有什么公式吗,2种壁厚都是计算应力?还望指教。

网友B:
不行用软件分析一下试试看

网友C:
我用的就是这种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这种计算公式

这个是油缸薄壁筒的计算公式,如果你选用这个的话,估计只能算外壁厚,而且壁厚D你是怎么选的呢?它这个有2个直径D的。我之前 验算过,不管用油缸的大径还是小径,壁厚太厚了,不符合实际油缸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用软件分析一下试试看

分析是可以分析,只是效率太低了,需要多次尝试寻找最佳壁厚。

楼主:
经过几天的资料查找,我发现内壁厚的计算公式,内壁厚是受外压的,可以按照外压圆筒的壁厚公式计算

楼主:
外壁厚还在研究中,,,,暂时没有太多头绪,吧贴里也没啥大神,到时候我弄出来分享给的大家。

网友D:
8楼的薄壁圆筒主应力公式是对的。关键是许用应力应该取多少合适。建议楼主可以以屈服强度为基准,推测实际油缸壁厚选用时的安全系数。然后根据经验值确定安全系数后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的薄壁圆筒主应力公式是对的。关键是许用应力应该取多少合适。建议楼主可以以屈服强度为基准,推测实际 ...

你好,这个我验证了的,安全系数最小选到2,算出来比实际还是厚太多,我觉得那个直径D是个问题关键。薄壁筒默认油缸是圆柱体,这个油缸中间是空的,而且分内径和外径,直径D就不清楚如何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我验证了的,安全系数最小选到2,算出来比实际还是厚太多,我觉得那个直径D是个问题关键。薄壁 ...

D应该是内径。找材料力学薄壁圆筒应力计算,也许有你要的答案。公式是公式,看懂原理才能理解公式。
不同的材料许用应力也有区别
留邮箱,我给你发材料力学

网友:
国内高合金钢材料性能不容易达到使壁厚较薄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