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如何做封板和电气柜门?

楼主(2021-04-06):
除了电气柜门要求不容易进水外,其余简单挡水即可。

门我以前用的小矩管做的内挡边,锁扣板有个缺口,始终感觉不好看。

活动封板里面用的15方钢条子开的孔,但与封面孔不容易对齐,
因为机架焊接时可能稍有变形,约2mm,再就是封板大,表面看起不太平,用厚料又太重。

死封板,加工厂给我蒙在外面,和门框对比,感觉不协调。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有图片也行,多谢。

要求美观、简洁、大方

电气柜只是图中一小块地方,其它地方是机械零件,所以机架很结实

网友:
这种就是最基本的做个机柜嘛,你淘宝搜一下网络机柜或者直接机柜看下,那些机柜的侧板怎么做的,就用两个卡口就行了,说实话不是很大承重可以买九折型材,然后用九折型材配件就行了,配件搜威图机柜配件!

网友(点评):
机柜门好像都是巴在机架外面,不好看,也容易挤伤。我想凹进去或齐平。

网友(点评):
不过那些配件倒是可能用上

网友(点评):
你去看过了吗?先去看了怎么个东西再来回复,那种卡口完全可以做在你的矩形管上!而且你作为设计者,至少对自己的东西防尘防水要求总要有的吧,你自己也说了要挡水,你凹进去没挡边防水怎么做你考虑过没有?

网友:
对于电器柜,自己设计,确实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如果空间和形式不是特别特殊,还是买专业的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这不是电气柜,是设备上面用个小地方做了个装电气的地方,里面大部分是其它零件。

网友:
若自己一点都不懂,还是请人设计好些。内凹门,钣金厂可以帮你做的, 外面蒙块钣金,若想密封可以在接触处加密封条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以前还是做过车门的,但比较复杂,对工人要求也比较高。电气柜也做过一些,但市场上的电气柜门都不怎么样,找过一些厂家,他们只会做成熟的,要不你画好了图拿去让他们加工。

网友(点评):
一般钣金厂家都有帮人做过内凹门,但涉及密封,就麻烦些,人可能想多收点钱

网友:
80*80*4,不锈钢方通,这是要承重多少吨?

网友(点评):
设备机架,这只是局部一小块,移动、叉车叉不会变形,否则影响安装精度。

网友:
防水只能靠密封条,焊得再好,也会有漏气的时候!

网友(点评):
那是,不过可以搞挡水条、密宫式简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