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折弯是用边线法兰的命令吗

楼主(2021-04-06):
这种折弯是用边线法兰的命令吗然后修改草图

网友:
这张图的工艺是先折弯,再切除。

网友:
可以一步折弯出来

网友:
一步就出来了。要点那个轮廓,把线往里面一拽就行

网友(点评):
画是可以这样画,但展开图却不能这样用。这样的展开图,实际折弯会形成撕裂角

网友(点评):
现实是很多折弯件就这么强行折弯,也没见到什么撕裂

网友(点评):
原来是要直接拉线啊,我一直点完成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可以先草图后拉伸,再用钣金模块把它给折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草图后拉伸,再用钣金模块把它给折弯掉

你是从加工的角度去画

网友:
边线法兰,编辑法兰轮廓,释放槽为撕裂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