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表面处理

楼主(2021-04-06):
有没有一种表面处理工艺,可以在钢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能有效防止焊渣(离激光熔接的光束很近只有0.3mm)粘附在钢表面,不需人工清理,而且此膜在高温下(800摄氏度以上)不会起皮脱落或者熔化。如果效果一般,清理量要小;
如果有能满足500摄氏度使用的,也望各位大佬帮助;

如果是镀层的话,镀层熔点应该比钢高(个人之见);涂料必须能承受高温和一定的外力,我们的设备会用毛刷清理焊渣,清理时可能会影响涂层

激光熔接:激光以30°从下方照射焊接物,钢件离焊接物很近。只有0.3mm,会有焊渣飞溅,不能使用防飞溅液。

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热喷涂,金属表面附着陶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喷涂,金属表面附着陶瓷

这个可行。按楼主说的在钢的表面形成氧化膜,没法耐焊接时的高温,氧化膜不就是氧化铁吗?耐不了那么高温度。

网友:
碳氮共渗机械零部件经常使用的工艺

网友:
真没见过离这么近不粘焊渣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准备验证一下表面喷黑色陶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准备验证一下表面喷黑色陶瓷

可以分享一下验证结果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验证结果吗?感谢

方案被老大pass了,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被老大pass了,成本太高

不能用这种
可以试试贴厚的胶带,焊接完成后直接撕掉。这个如果可行,应该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