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槽口方便铣吗?或者有什么替代方式

楼主(2021-04-06):
如图,这个槽口是准备放一个塑料板,也是底部凸出来的,方便塞里面。槽总长度是100.不知道好不好做,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
你可以搞成梅花形,那样更好看

网友A:
铣?可以想象一下直径1.2,长度60mm的钻头,细深孔怕是不好加工吧

网友:
什么材质的?可以考虑下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一般用于薄板

网友(点评):
慢走丝可以

网友:
讲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B:
可以铣吧,先钻孔然后再铣削。

网友:
通槽,如果长度不是很长的话,可以用线切割一次加工

网友C:
钻孔后线切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钻孔后线切割?

100高直接竖起来就可以线切割了

网友:
直接线切割

网友:
这个配合要求高不高

网友:
线切割,铣的话要配专门刀具

网友:
燕尾槽呢

网友:
铣不了,用线割,可以的话建议改设计

网友:
线切割,才100长而已

网友:
做1块2块的话就线切割,成千上万块的话,定制专门的刀具加工

网友:
雕刻机加工出来

网友:
这是个神仙设计。

网友:
看是什么材料和要求高不高吧  可以先打深孔再用刀片切口

网友:
线割加工吧。铣就算了

网友:
线切割还是最合适的

网友:
深孔加工

网友:
这个只能是线切割是最好的加工方式了,

网友:
要看工件的长度了  这样不好说

网友:
20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铣?可以想象一下直径1.2,长度60mm的钻头,细深孔怕是不好加工吧

头像 原图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肯定是要用线切割了,铣肯定不行的,竟然这么多人考虑铣?

网友:
线切割吧,走慢点,容易断丝,数量多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
塑料板很高级么?
要是槽弄得复杂,结果还是平底的塑料板那就浪费了

网友:
感觉像气缸放磁性开关的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铣吧,先钻孔然后再铣削。

0.8 请问你用什么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F:
0.8 请问你用什么铣刀

你看的仔细,0.8铣削有问题。

网友:
中走丝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铣吧,先钻孔然后再铣削。

可以,但是小孔不还加工,太小,太深

网友:
如果非要加工成这样才能装配,那么可以快走丝。但是还要看一下你零件的整体是不是好装夹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高直接竖起来就可以线切割了

要看零件的整体结构是不是方便装夹

网友:
不怕成本贵,上成型刀具。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E:
头像 原图可以分享一下

只有这种清晰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