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问关于机器上的型号,一般会用什么字母表示

楼主(2021-04-06):
如题,现在刚接触工业品贸易这块,因为没有什么基础知识经验,经常看一个产品的型号都看不懂。 所以请教论坛的老师傅们,一般一个 机器,例如 电磁阀 ,传感器 ,轴承 等等 ,如果有铭牌的话, 在铭牌上面的 型号,一般是会用什么字母表示呢 ,Typ 是比较常见的,是否还有其他的表示方式,叩谢!

网友A:
每个品牌一般都有自己的命名规则,一般从品牌官网找选型手册

网友B:
铭牌命名不同厂家,不同产品有不同的规则,标准件会遵守大家都认同的规则。铭牌上会体现机器主要技术参数。

网友C:
自家有自家的规定,翻品牌的样本吧,这个没有统一的规定

网友D:
就像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他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品牌一般都有自己的命名规则,一般从品牌官网找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铭牌命名不同厂家,不同产品有不同的规则,标准件会遵守大家都认同的规则。铭牌上会体现机器主要技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家有自家的规定,翻品牌的样本吧,这个没有统一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他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

谢谢您

网友:
这个命名规则也是需要给制定一个标准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