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类零件周边倒角吗?

楼主(2021-04-06):
请教大家,板类零件(包括长圆孔)为了防止划伤手,倒角比较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周边倒角?
有些板形状复杂点,带圆弧,要上数控了吧?加工成本高吗?

网友A:
还有种说法,叫去毛刺。量大,可上振动抛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说法,叫去毛刺。量大,可上振动抛光机

几百件呢?700宽,400高,厚20

网友:
机加工的孔就机器倒角,其他人工去毛刺就行了

网友B:
可以买个气动倒角机,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个气动倒角机,很方便

用什么装备可不是咱们说了算的了

网友:
现在有点要求的 都是加工中心倒角。成本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更省。效果也好。复杂形状多工序的,还是设备加工的成本更低。只要是上加工中心了。就是1条边.我都是机器倒角。就是实验件有时候不会.

网友:
看成本要求吧,便宜点儿的就加个人,手动。

网友:
加工中心的价格差不多在100元每小时吧,看看自己的工件能加工多长时间就差不多估算出价格了

网友:
倒角能起到防割,但倒角多不是为了防割。

楼主:
|机加小牛发表于 04-06 17:33现在有点要求的 都是加工中心倒角。成本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更省。效果也好。复杂形状多工序的,还是设备加工的成本更低。只要是上加工中心了。就是1条边.我都是机器倒角。就是实验件有时候不会.
关键是厂里没有加工中心和数控设备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4-06 22:08倒角能起到防割,但倒角多不是为了防割。
外形也好看点,连倒角都不做感觉太粗糙
板类零件不倒角是不是相当于车工不倒角?

网友C:
这个上激光割吧,毛刺面用气磨头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激光割吧,毛刺面用气磨头抛一下

嗯,魔头磨的有倒角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魔头磨的有倒角好吗?

反正你们量大,可以找厂家打样,拿实物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们量大,可以找厂家打样,拿实物评估

量不算大,几百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不算大,几百件

我的意思是上一段“好不好”的评估标准在你们公司,网上问的仅供参考。

网友D:
这种厚钣金,可以考虑直接用冲压复合模具生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厚钣金,可以考虑直接用冲压复合模具生产出来!

不是钣金,兄弟,又没有折弯,你怎么看出来是钣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