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减震器的烦恼

楼主(2021-04-07):
有社友在工作中用到两端螺栓外伸的橡胶减震器吗?

我们的设备(电驱压缩机组)采用这种减震器后,发现橡胶硬度比较高时,检测机组振动烈度无法通过检测。如果采用软橡胶的减震器,机组振动烈度容易通过,但是,开机后,由于橡胶较软,机组摇晃,摆动;而且,安装机组的橡胶减震器时,拧紧完螺母,橡胶表面好像有扭转纹路(有点像拧麻花)。

哪位社友用过类似的橡胶减震器,能不能分享下你们的使用经验?

网友:
没有用过,用的是钟式橡胶垫

网友A:
   曾经使用过。这个橡胶减震件不要和机组直接连接,而是通过增加过渡板的形式连接。橡胶太硬不能起到很好的减震效果。扭成麻花状应该是减震器受到扭矩引起的。建议,使用多个偏软或者自制橡胶垫的形式来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使用过。这个橡胶减震件不要和机组直接连接,而是通过增加过渡板的形式连接。橡胶太硬不能起到很好 ...

您说的过渡板是在橡胶垫上面增加垫板吗?

网友:
我用过,是买的米思米的还是直接从日本买过来的,用在振动盘上的底座,做了两层减震。但是听振动盘供应商说淘宝上买的也行,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过渡板是在橡胶垫上面增加垫板吗?

嗯嗯

网友:
用过,M6高度25和30的,软硬看你订的邵氏硬度。

网友B:
自己不会用,怪别人产品问题

网友:
首先应该分析振动频率以及振幅,再做对应的选择减振措施。

网友:
你这个径向能减,轴向没看出来能减呀,是怎么装配的,运动方向是怎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会用,怪别人产品问题

没有怪产品,想问问使用过的人,是否我们买的不适合或者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这玩意不适合过高负载、高频的地方用,结构选择要对,用金属骨架衬套或悬置类结构的比较好

网友:
有的,这种也比较常用了,两头螺柱上面并上螺母。。。

网友:
用过,我们电机控制器上定制的减震垫就是楼主图片上的这种,新能源汽车控制器减震垫。这种减震垫体型小,材质天然橡胶,一般硬度要求邵氏55±5左右,适配的控制器重量在十几千克。
如果适配像大一些的电机,重量在一两百千克,适配的就是另一种结构减震垫了。
图片上的减震垫适配小型设备效果可以,根据你们产品实际重量体积,楼主可以尝试换一种接触面大些的减震垫试试。

网友C:
这很简易的了。
要避免圆柱扭,可以在拧紧螺纹时,先施加轴向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简易的了。
要避免圆柱扭,可以在拧紧螺纹时,先施加轴向预压力。

如何施加轴向预压力?增加减震器上面承载的重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施加轴向预压力?增加减震器上面承载的重量吗?

预夹紧底座和机座,压缩橡胶减震器,使摩擦力足够大---

网友D(2021-08-18):
你是用在什么设备 上,我给你推荐款,我们专门做减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在什么设备 上,我给你推荐款,我们专门做减振的

压缩机组。

网友(2022-11-01):
减震器减震垫不知道怎么选型的直接上淘宝吧,大店铺都是厂家在运营。可以直接问店铺客服怎么选,把产品类型、重量,尺寸,转速都告诉客服,厂家积累的案例库多的是。

网友(2024-06-05):
兄弟,你这个是载荷没有分析清楚呀

网友(2024-11-21):
这个产品主要是轴向减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