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格式的三维模型可以用Croe Parametric 5.0 编辑修改吗?

楼主(2021-04-07):
各位好!
      请教:塑料外壳三维模型,有可能是用Solidworks 建模的, 用STEP格式保存的,现在不用这个软件了,现在用Creo Parametric 5.0 ,想把塑料外壳的出风口换个位置,试过几次,编辑不了,重画出风口也不行,有高手知道怎么操作的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
打开step后先保存

网友:
自己重新画了。

网友:
你在操作导出肯定不行,只要是导出stp格式的文件都是不可编辑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