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高精度平面度检测方法,大小通吃

楼主(2021-04-07):
这世界上最平整的东西是什么?是液面,比什么现成的基准平台的精度都要高,而且,不管多大的尺寸,都能保证其平整度均一致(当然,排除地球曲率影响)。

接下来的事,就是如何利用了。

想法是这样的:将一浮物放入液池中,浮物上架测量工具如千分表,前后左右移动浮物就可以测量被测物任意点的平面高度,当然,移动过程中,浮物不能有任何旋转动作,否则测量工具的高度就会有变化。

接下来,就是考虑液体的问题了,其对测量的影响,一是液态物本身被搅动后液面稳定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只能靠选择能较快稳定下来的液体来解决了,其它方法一是等,二是采取计算机处理数值的方法当然这个要采用电子测量工具;第二个问题是液体的挥发对液面高度的影响,这个在长时间测量时会有些影响,当然一般情况下对精度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解决的主要方法是采用挥发性低的液体。综合来说,最好的液体,大概就是水银了,只要你用得起(其实这玩意的表面张力有点问题,使用时需考虑如何消除),自用嘛,废机油大概最合适了。

这种方法,可以说精度非常高,能满足目前最高等级的精度要求(限制在于测量工具的精度),而且,它还有一个目前所有基准平台都不具备的优点:不受尘粒影响。

在设计上,为保证其在移动过程中不旋转,可以采用XY行走机构非连接式将其夹在中间,行走机构的XY移动数值直接可以作为被测物体的测量点位值。家用、偶尔用一下的话,就不用这么复杂了,了不得多测几次然后做后期数值处理。

如果你对精度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的话,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自己做满足自己要求的大小的高精度基准平台,以后就用这个基准平台来测量你的物件了,当然你别忘了给你的测量工具也做一个这样的底座作为与基准平台的接触面。

提醒一下,液池千万别漏液啊!

PS:这里面好象有些东西可以申请专利吧?另外,愿意探讨的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不愿意说自己闭门研究更合理更适用的方法然后申请更多的专利也蛮不错,反正大家有利就行了。

这玩意是边想边写的,没考虑到的地方应该很多吧,也没去试验,欢迎拍砖。

网友A:
你倒挺能想的。不过,个人认为,你的所有假设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首先,液面并不平,而且液面受分子张力作用可能成弧形,水滴就是例子

楼主:
边写边想是容易出问题,应该是浮物无论如何旋转,测量工具的高度都不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挺能想的。不过,个人认为,你的所有假设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首先,液面并不平,而且液面受分子张 ...

液体的表面张力是个问题,这个看具体数据,再就是选用表面张力小的液体以减小偏差。
总体说来,应该比大理石的精度高得多吧?当然,具体得看数据。
还有就是,表面张力这东西,其实可以用计算机进行计算以消除其影响的,这个方法,基本可以消除到其影响忽略不计的程度。

网友(点评):
均质的物质在唯一重力下,表面近似平面

楼主:
所以说,一个思路出来之后,接下来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思考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采取措施进行改善甚至消除,而不是因为发现了有问题就直接放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体的表面张力是个问题,这个看具体数据,再就是选用表面张力小的液体以减小偏差。
总体说来,应该比大 ...

不知道你手上的资源如何,就我个人认为,第一,你可能不具备表面张力所有数据,需要做实验。第二,液体的流动性,压缩性受温度,风速度等影响,你必须造一恒压,恒温系统。费事儿。你不就想拿着液浮轴承来做移动平台么?买个现成的好了,人家基本做成熟了

楼主:
这个搞法,也不受温度变化影响,调平也给彻底省了,好处是不少。
任何一个工厂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做高精度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手上的资源如何,就我个人认为,第一,你可能不具备表面张力所有数据,需要做实验。第二,液体的 ...

第一,你说的这些问题,有多大影响?与大理石比较如何?影响度是否值得去解决?
第二,如果值得去解决,那么有没有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思路。

楼主:
理论上,这搞法适用于地球直径以内大小的被测物体,至于地球曲率的影响,完全可以用计算机进行消除。

网友B:
最终发现:无法保证浮台平面跟液面平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你说的这些问题,有多大影响?与大理石比较如何?影响度是否值得去解决?
第二,如果值得去解决, ...

那你先解决下液体流动性大,受温度影响大,不连续平面,你那液面波动的问题吧。前辈们有做这工作,你把他们没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液面法 :

液平面法是用液平面作为测量基准面,液平面由 “连通罐”内的液面构成,然后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基于连通器工作原理,适合测量连续或不连续的大平面的平面度,但测量时间长,且对温度敏感,仅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发现:无法保证浮台平面跟液面平行

这个不需要,根本在于测具的位置,其它办法怎么用,这时还是这么用。

楼主:
好象发错版块了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C:
好家伙,好久没看见这么有意思的民科想法了,简单与高精度两件事一定是矛盾的

网友:
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好久没看见这么有意思的民科想法了,简单与高精度两件事一定是矛盾的

当年困扰德国(好象是)的玻璃镜片制作消气泡的解决方法,也是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好久没看见这么有意思的民科想法了,简单与高精度两件事一定是矛盾的

其实不是大家没有有意思的想法,而是现在的专利法让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想法发给大家看。

网友:
是发错了地方,你这更适合发知乎上。分享的动机是什么?想让人分享,需要了解大家分享的动机是什么?你这篇贴子未涉及核心技术,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掌握些什么?学术上的讨论不太适合这里。而且我觉得你若不能解决你移动过程中,液面随被测面波动的瞬时态问题,你连精度都不能保证。而这些东西,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那你想要的分享是什么?至于专利,不能实现的专利可以归属于垃圾专利一类。况且我等学历低,学术上的东西更适合到大学专业论坛上同专家讨论。

网友:
理解上面的东西,实际如果没有误差,就能达到理想的结果!

网友:
从纯理论观点来说,在地球上,任何“平静”的液面都是球面而不是平面。

网友D:
我觉得你不能把液体当作一个刚性平台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不能把液体当作一个刚性平台来处理

这个你就算想把它当作刚性平台也没办法做到啊。

网友:
没看懂,请绘个示意图

网友E:
工件浮在液面上能保证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件浮在液面上能保证平衡吗?

第一步,提出问题。第二步,探讨产生问题的原因。第三步,观察问题的特征值。第四步,针对原因与特征值,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上四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但如果你能做好这四步,你会站在绝大多数人的前面。

网友:
这种方法早都有了,早期的资料里有,理论可行,因为不实用,后来就淘汰了,

网友:
最平是液面没错.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利用. 了解下"浮法玻璃"

网友:
没有用, 完全是不考虑实践的空想, 如何快速消除液面波动?测量1平米的平面度花一个月的时间有意义么?   如何保证被测物能够漂浮在液面上?如何保证被测表面正好是和液面平行的?别说被测物是厚度极度均匀的平板,那就没什么可测量的了.  如何保证安装检具的框架和液面完全平行?  不是说有这个想法不对,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哪些是关键因素,故意忽略要解决的问题,光想着美好的未来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