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轴承可以被简化成什么约束

楼主(2021-04-07):
轴承外圈与滚筒壁配合,分析滚筒壁时,轴承应该简化成什么约束呢?

只分析滚筒外壁,轴承简化什么约束条件

只分析滚筒外壁,轴承简化什么约束条件

网友A:
看负载,插销,卡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负载,插销,卡环、、、、

我现在只关注轴承起到的约束作用,也就是除了滚筒壁其余的都不看,只有轴承与滚筒壁配合,具体轴承应该用什么约束代替,我有点不太清楚,是displacement 还是 remote displacement 还是其他的约束等,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B:
轴承对地的固定约束,滚筒和轴承是滚筒对轴承的旋转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对地的固定约束,滚筒和轴承是滚筒对轴承的旋转约束。

我是要把轴承直接去掉,在仿真中不要轴承,只把轴承带来的约束添加进去,模拟轴承的效果就行,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来模拟轴承效果

网友:
可以简化成旋转副,固定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