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ilo的泵,该如何判断此泵的型号是多少呢

楼主(2021-04-07):
如附件图,看不懂这个泵的型号是什么 ,S/N是序列号的意思吧,但是型号没有标志吗

网友A:
潜水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水泵吧。

主要是这个型号在图片上有没有写呢,还是说写了但是我看不出来哪个是型号

网友B:
左上角是不是型号?

网友C:
翻遍了威乐的样本也没有你的这款泵,你这是要订购一模一样的吗?打电话直接问威乐的销售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是不是型号?

一般typ是型号的意思吧,但是它有一个  P-typ  和M-typ ,这个有什么区别的吗? 为什么他会有两个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遍了威乐的样本也没有你的这款泵,你这是要订购一模一样的吗?打电话直接问威乐的销售不就行了。

通过官网没有找到亚太地区的销售,百度上面的不太靠谱。所以来论坛求助下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typ是型号的意思吧,但是它有一个  P-typ  和M-typ ,这个有什么区别的吗? 为什么他会有两个这个呢

XXX型号的P“泵”配XXX型号的M“马达”

网友D:
我目测这里有型号的气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目测这里有型号的气质

我感觉也是,不过就是一个P型号一个M 型号让我有点懵逼。 楼上说是 P型号的泵配M型号的马达,你感觉有道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