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非标设备PLC-HMI程序的编程活该怎么收费

楼主(2021-04-07):
一直在做设备的PLC-HMI程序编程,最近有人找我做这个,第一次私下接单。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种东西怎么收费比较合理。。。+ d! n; S8 }1 x' Q2 G

网友:
要他二十万

网友:
看看动作的难易和可不可以长期合作的之类的,要是只是编程还好,如果负责电气全部的话就可以好好谈一谈。但是电气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后期调试,很耗时间,这样要讲清楚,后面请你过去要加倍,有时候项目不好的就是个无底洞

网友:
别想着暴富,自己觉得可以,对方也可以接受就行了,这个东西没有一定的定论

网友:
按自己完成的工时和自己的时薪计算,再根据结果调整。计算结果偏低,可以网上调整,稍高了,就往下调整。这是纯粹设计费,如果设计后期调试,或出差调试,另外计算。

网友:
按工时收费咯,钱没给单位,其他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