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所使用的减速机和一般减速机的差别

楼主(2021-04-07):
我看到论坛里很多在说帝人的减速机怎么怎么好,那么请问一般地方,比如说搅拌啊,一些机械里面都用的一般的减速机也没有多大问题啊,为什么到机械臂上面就会显出问题了?

网友A:
我怀疑你打广告,而且我有证据

网友B:
你知不知道有个名词叫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知不知道有个名词叫精度。

玄德说的对。

楼主:
嗯  我想想  好像是对精度要求很高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到底高到哪种地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打广告,而且我有证据

我想打广告  但是没钱  没渠道  不知道打给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玄德说的对。

玄德说得对 我没考虑到。。。。

网友D:
这么说吧,在同等体积和质量下,机器人关节能够传递的扭矩最大,刚性最好,并且减速比大(最大能到200左右),震动小,惯量小,精度高(背隙1弧分,空程1弧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在同等体积和质量下,机器人关节能够传递的扭矩最大,刚性最好,并且减速比大(最大能到200左右 ...

假设选用扭矩更大的电机  配减速机  那么在小扭矩的状态下  减速机是否寿命就得到保障  精密这个问题  只能靠技术了

网友:
譬如要去上班,
可以走路,也可以自行车,也可以开车,
剩下的就看你的选择了

网友:
精度,噪声,震动

网友:
首先类型就完全不同。

网友:
机器人减速机主要是体积比较小,效率比普通减速机高,还有精度高,减速范围大等。

网友E:
这明显是个广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明显是个广告呀!

做电机的也不一定对减速机有所了解啊

网友(2021-05-27):
  精度,材质,工艺,规格,工作环境,输入扭矩大小都是对减速机的考验,所以选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