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一根轴两端用轴承支承,应该添加什么约束

楼主(2021-04-07):
一根轴两端用轴承支承,应该添加什么约束?求助大佬

两个轴承处应该使用什么约束

两个轴承处应该使用什么约束

楼主:
静力学分析

网友:
轴和轴承同心?然后轴定位?

网友:
看你分析的是啥

网友:
轴很长的话,水平方向轴承有一端不能定死,留有自由间隙(防止热胀冷缩什么的,就顶坏了)

网友:
楼上的都没看到ansys

网友A:
对地的旋转约束,to ground reverlu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吗?

网友C:
得看你的轴怎么安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的旋转约束,to ground reverlution。

这个是在connections里的joint吗?我设置了一下,把我原来的displacement取消掉,计算总是不收敛,我想用remote displacement约束,但是远程位移只有柔性和刚性极端情况,如果考虑到轴承刚度问题,此处的轴颈应该也会产生弯曲,但是其刚度应该如何设置,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你的轴怎么安装的吧。

就在那里用轴承支承,限制了轴的xyz平动以及其他两个平动,我用了remote displacement限制,但是并不能完全或者大概模拟出轴承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进行等效

网友:
轴承种类不说清楚吗

网友D(2021-05-18):
不是有bearing支撑吗?设置刚度矩阵K11 K22就行

网友E(2021-07-20):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bearing支撑吗?设置刚度矩阵K11 K22就行

K11 K22这个具体数值怎么设置的?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E:
K11 K22这个具体数值怎么设置的?

一般K11=K22=径向刚度,只是代表X ,Y方向

网友(2022-10-11):
如果用的workbench,轴两端加REMOTE DISPLACEMENT ,6个自由度为0,坐标就是全局坐标就行。载荷选bearing load。要是选Fixed support,容易在轴的过渡区引起应力奇异,不过看你的轴的长度,我试过长轴,选Fixed Support也不会引起应力奇异,短轴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