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问题

楼主(2021-04-07):
先画的外边线,厚度向内,拐角处有重叠,怎样转化成下面那种形式

网友:
你这没用钣金工具画钣金啊

网友:
处理一下草图也行嘛

网友:
这根本不是钣金的手法啊?我都很好奇是什么钣金命令做成这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主,可能确实没用钣金命令画

网友:
基本法兰做两次

网友:
你先转换为钣金

网友:
一次做不了那样,除非两次草图,而且第二次草图以下面重合,方向向外。

网友:
一次性做出来以后,再用模型给它修剪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