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现的显示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1-04-07):
装配体中,带边线上色模式下,出现这种全是透明线条的情况,请教大神怎么回复正常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会退出软件重新打开,最好选择以轻化方式打开。

网友:
前排出售瓜子花生等待大佬发言

网友:
装配体,移除所有零件外观

网友:
一般关掉软件,重新打开。

网友:
软件错误或者显卡问题,再者就是某些零件显示设置为了边线。

网友:
这个是数模显示的有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