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的社友看过来:一个脑洞大开的设想:磁力式活塞发动机是否可行?

楼主(2021-04-08):
汽车的发动机都是活塞式的,能不能这样做:将两块强力磁铁一块安装在活塞上,一块安装在活塞底的发动机箱体上,其中一个会旋转磁极,活塞缩回时两块磁铁相吸,活塞伸出时两块磁铁相斥,这样助推活塞运动,减少油耗。这是否可行?

网友:
油电混动?

网友A:
发动机温度高,永磁体会退磁的,而且能量是守恒的,你能找到磁极翻转而不费能量的方法吗?。要是线圈的话会耗电的,完全没必要了,能量是守恒的。

网友: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考虑,不可行。

网友:
就算真的实现,磁性会消耗的,也需要充磁

网友:
耐温不是问题,永磁体大概能耐300-400度,但是推动力是一种能量的体现,请问这能量从何而来,发动机的旋转频率,磁极的变化频率很产生很大的交变磁场,进入磁场的金属会发热消耗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温度高,永磁体会退磁的,而且能量是守恒的,你能找到磁极翻转而不费能量的方法吗?。要是线圈的话会 ...

我们用的直流电机磁极也是在高温下消磁了,电机转速升高了很多,导致系统故障。

网友:
这个不太现实,没有动力源,这些怎么可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