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种立体的钣金怎么操作

楼主(2021-04-08):
已知外边线尺寸,我先画的立体草图,板的外边线重合,然后每个面用钣金做向内的拉伸,导致有重叠的部分,当时以为钣金会有直接改变重合线的功能所以特意用钣金而没用特征拉伸,怎样可以改成内边线重合的形式?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步骤做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你,

是我,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网友B:
四个面拼接再切除呢

网友:
没看懂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C:
你要是知道这个件是怎么加工的,你就会画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面拼接再切除呢

切除草图的基准面太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知道这个件是怎么加工的,你就会画图了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怎么能不知道,四块板焊接啊,现在外边线重合,组立时就需要磨倒角,我为了方便生产所以才想做成内边线重合,这样就不用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怎么能不知道,四块板焊接啊,现在外边线重合,组立时就需要磨倒角,我为了方便生产所以 ...

拉伸厚度方向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伸厚度方向改一下试试

已知外边尺寸,只能向内拉伸

网友D:
内边线重合、外边线分离是不符合钣金效果的,除非是首尾相接是可以这么处理的。如果是这种类型的折弯导致内边线重叠干涉,可以调整释放槽类型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边线重合、外边线分离是不符合钣金效果的,除非是首尾相接是可以这么处理的。如果是这种类型的折弯导致内 ...

这个也可以用特征做,那样怎么处理?

网友E:
建议你找个师傅或到培训班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因为你既不懂钣金工艺,又不了解软件钣金建模的基本要求。你这样求教与你勾通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找个师傅或到培训班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因为你既不懂钣金工艺,又不了解软件钣金建模的基本要求。你这 ...

我建议你把我的帖子看完了再发言,我就是不懂才来问的,你懂你就指教指教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懂,也没必要风言风语,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四块板焊接,只知道外边尺寸,所以向内拉伸,这个模型用特性拉伸也可以做,之所以特意用钣金是以为钣金会有这种功能直接转化为内边,所以才来问问,这个论坛是大家讨论的平台,不是你秀优越感的地方

网友:
焊接起来的跟钣金就没啥关系了,直接建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可以用特征做,那样怎么处理?

需要知道每块板之间的拼接角度,外形尺寸。

网友:
拉伸----抽壳----切除----转换钣金    试试

网友:
这个用草绘拉伸处理,一步步画也不难做出来!

网友:
放样-切除-转换钣金

网友:
这样应该好一点,可以直接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