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粗轧机结构

楼主(2021-04-08):
看不明白这台轧机

网友A:
上边的是上工作辊传动电机,下边的是下工作辊传动电机,各有一根联轴器直接连着工作辊传动。

网友A:
这种结构取消了减速机,好处是传动效率更大,节约能源,缺点就是造价高,它要求电机转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的是上工作辊传动电机,下边的是下工作辊传动电机,各有一根联轴器直接连着工作辊传动。

多谢,请问设备两边上方的四台电机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取消了减速机,好处是传动效率更大,节约能源,缺点就是造价高,它要求电机转速低。

多谢,请问上面的四台电机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上面的四台电机是做什么用的

那是冷却风机,相当于是电机的空调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wB7aMYG5n4rtsFqhXSBhYA
你真幸运,SMS今天新鲜出炉的视频让你赶上了:灵活轧制硬铝合金 - 天津忠旺铝热轧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wB7aMYG5n4rtsFqhXSBhYA
你真幸运,SMS今天新鲜出炉的视频让你赶上了:灵活轧 ...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你是个人兴趣还是为公司找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个人兴趣还是为公司找资料的?

做振动监测的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振动监测的项目

这个没听说过啊,能具体讲讲吗?

楼主:
就是在设备电机、减速机、齿轮箱这些旋转机构轴座上安装振动传感器,传感器通过有线无线网络把采集的振动信号传输到客户端软件,软件上可以查看振动速度、加速度、位移这些数据和频谱图,是一种设备实时监测的设备管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听说过啊,能具体讲讲吗?

在设备旋转部件上装振动传感器,采集振动数据,数据可以在客户端软件查看,主要是替代人工点训练模式,论坛有个振动和噪声板块,您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备旋转部件上装振动传感器,采集振动数据,数据可以在客户端软件查看,主要是替代人工点训练模式,论 ...

哦,是设备检测啊

网友B:
这是重载轧辊机的,楼主可以考虑咨询供应商了解相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重载轧辊机的,楼主可以考虑咨询供应商了解相关状态!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