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SP5编辑带焊件特征的文件没有响应

楼主(2021-04-08):
这个问题遇到不止十次了,以前猜可能是特征里加了文件夹,后来一律不用文件夹了,但是今天再次重现;
重启都没有用,就是没有响应,我现在是编辑一个镜像特征,想把里面不要的实体去掉,真蛋疼。
看看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家里的电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问题找小度

楼主:
我自己似乎摸到方法了,就是找一个简单点的文件,也要焊件的,编辑一下一般可以编辑,然后再打开之前没有响应的那个,就可以,如果一直只打开在那个没有响应的文件是无解的

网友:
|妖洞两拐发表于 04-08 06:17我自己似乎摸到方法了,就是找一个简单点的文件,也要焊件的,编辑一下一般可以编辑,然后再打开之前没有响应的那个,就可以,如果一直只打开在那个没有响应的文件是无解的
可以的,楼主自学成才,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