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机接触梁的连接与校核

楼主(2021-04-08):
1、如上图直流无刷电机与梁(铸铁)相连接,梁的孔是否可以用铣制的方式完成打孔,然后进行过度配合,再从扁平的一段打孔用螺栓螺母紧固。jr们是否还有其他方案。

2、旋转时梁的校核应该怎么做呢,梁的大小应该怎么确定呢?

麻烦大家帮帮我

网友:
前排出售瓜子花生等待大佬发言

网友A:
人家刚来,可能还不会发图呢。

楼主请把图贴上来,大家易于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
没看到图  差评

网友:
不了解,围观,什么梁?悬臂?角质梁?还是啥

楼主:
就是这个图对不起兄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刚来,可能还不会发图呢。

楼主请把图贴上来,大家易于理解你的意图。

1、如上图直流无刷电机与梁(铸铁)相连接,梁的孔是否可以用铣制的方式完成打孔,然后进行过度配合,再从扁平的一段打孔用螺栓螺母紧固。家人们是否还有其他方案。

2、旋转时梁的校核应该怎么做呢,梁的大小应该怎么确定呢?

麻烦大家帮帮我

电机加旋转梁

电机加旋转梁

直流无刷电机

直流无刷电机

电机规格参数

电机规格参数

楼主:
图在下面,抱歉

网友:
用线切割做方孔。校核的话用设计手册里面的公式算。或者用软件分析下。

网友:
这个校合的公式需要建立在基础部件里面,图行的分析也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