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krs建模“移动/复制”命令,约束的方式只能移动吗?

楼主(2021-04-08):
好像要复制的话只能通过位移呢?

网友A:
可以不位移的,原地复制,多个实体在原地重叠。
那么请问你这么操作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复制按住ctrl,同时点击零部件就可以呀。你想怎么移动零部件?按住快捷键shift试试。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移动复制命令而你的回答证明你对sw了解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位移的,原地复制,多个实体在原地重叠。
那么请问你这么操作的目的是什么。

直接复制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距离未知(不希望测量后输入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按住ctrl,同时点击零部件就可以呀。你想怎么移动零部件?按住快捷键shift试试。

直接复制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距离未知(不希望测量后输入数值)。

网友:
这个功能是只有移动和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复制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距离未知(不希望测量后输入数值)。

平移方式,里面可以用起始点和目标点来完成,很简单呀

网友D:
方法1,通过阵列
方法2,复制一个实体。移动实体中 “约束”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1,通过阵列
方法2,复制一个实体。移动实体中 “约束” 选项

你确定通过约束的时候可以复制?
我的好像只能移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