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转速密封注意事项

楼主(2021-04-08):
如题,求教 谢谢。

网友:
做好冷却

网友:
密封什么介质?还有没有压力和温度载荷?

网友:
密封槽,密封结构的设计和选择反腐蚀的性能,应充分考虑其密封性能和可靠的性能

网友:
使用压力,线速度,

网友:
机械密封,端面密封,要注意配对材质,表面粗糙度。

网友:
密封圈的材质需要掌握!

网友(2021-05-28):
高转速密封,首先根据线速度选择合理的密封型式和结构,高线速度,选择非接触式密封,如:碳环密封,梳齿密封,干气密封,液膜密封等。轴径较小,如:高速泵,也可以选择机械密封,线速度高于23m/s选择静止补偿;其次根据工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另外,选择合理的冲洗方案,改善密封的工作环境,使密封得到可靠的润滑和冷却。温度较高时选择波纹管密封。

网友(2022-04-16):
使用工况,配合度,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