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学好液压缸的设计

楼主(2021-04-08):
换了工作,现在就只会拆图,自己自学了液压缸的设计与制造,但是看书终究只是理论,哎,没师傅教你具体怎么做,你去问领导,领导就说很简单的,照着以前的案例改就行了……

网友:
改着改着就有经验了,当然得砸几次锅。

网友:
把前人的经验进行修改

网友:
自己工作的同时要思考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理论,有时间也可以自己做点非标准的,比如32缸径的,做液压应该也会接触静力(压力)分析和流体分析吧,没有的话也可以简单学一学,然后把自己做的用软件模拟分析,看有哪些需要改动的,然后要考虑工艺性,自己做说明书,规格书等等。说简单点,找个大品牌的产品手册,把上面的参数数据全部删除保留模板,你要是能把你设计制作的产品能用理论把模板有根据的填满,你就出师了

网友:
只能说实践出真知,好多东西,没人会教你,也说不定好多人自己也不清楚,也教不了,只有自己多思多想多找资料,还需要靠自己。

网友:
  液压缸设计有国标的,缸径,活塞杆的直径等都有标准的。

楼主:
|wswker发表于 04-09 08:49自己工作的同时要思考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理论,有时间也可以自己做点非标准的,比如32缸径的,做液压应该也会接触静力(压力)分析和流体分析吧,没有的话也可以简单学一学,然后把自己做的用软件模拟分析,看有哪些需要改动的,然后要考虑工艺性,自己做说明书,规格书等等。说简单点,找个大品牌的产品手册,把上面的参数数据全部删除保留模板,你要是能把你设计制作的产品能用理论把模板有根据的填满,你就出师了
谢谢,我现在晚上就是画画三维,做做分析

网友:
这个仅凭前期设计也分析不出来什么问题,这个需要后期的实际应用来提高自我!

网友:
设计手册都有标准,自己摸着摸着就熟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