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有梢度怎么调

楼主(2021-04-09):
33333

楼主:
前面大后面小

网友:
先搞清楚你这是机床本身问题还是产品刚性问题引起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了

楼主:
|PM2.5~发表于 04-09 09:12先搞清楚你这是机床本身问题还是产品刚性问题引起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了
我在看车床梢度啊大哥,有梢度啊,就是找个长100得材料车下,车头有梢度,不知道怎么调,前面大后面小

网友:
看着像尼龙棒,远离主轴端的尺寸一定是大的,材料刚性差;
要检测主轴轴线与Z轴(及滑板移动方向的平行度),先磨一根光轴,卡在卡盘上,调整全跳动小于0.01,Z向拉表查看平行度确认机床是否有问题

楼主:
|duduxiaozi32发表于 04-09 09:39看着像尼龙棒,远离主轴端的尺寸一定是大的,材料刚性差;

要检测主轴轴线与Z轴(及滑板移动方向的平行度),先磨一根光轴,卡在卡盘上,调整全跳动小于0.01,Z向拉表查看平行度确认机床是否有问题
怎么调梢度

网友:
看看有销钉否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我这个验证答案牛X

网友:
怎么看不到我的回复呢

网友:
楼主松螺丝,敲。是敲床头箱吗?床头箱与床身之间应该有销钉吧?另外,加工工件产生锥度,不仅有床头箱不正的因素,还有导轨面磨损的因素。这方面也得考虑。

网友:
尼龙棒检验机床精度第一次见。看看轨道磨损情况?

楼主:
|jdjx35发表于 04-09 15:45尼龙棒检验机床精度第一次见。看看轨道磨损情况?
不管啥,现在是车出来的直径,有锥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啥,现在是车出来的直径,有锥度

你完全没看懂5#的意思吗?

网友:
5楼说的对,有问题了,得先确定哪里出的问题,按他的方法,能判断出是你主轴这套的问题还是导轨的问题,然后在研究下一步

网友:
车刀加工这种质软的棒料,容易产生锥度的情况!

网友:
观望学习一哈

网友:
估计导轨有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