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一个结构

楼主(2021-04-09):
是要实现椅子在滑槽内滑动,到一定位置后能固定住;
当扳动一开关后,椅子就又能再滑动走,回到原来位置;
没有想到是怎么弄得

网友A:
装了个小型液压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个小型液压泵吗?

滑动是人推的,主要想请教如何锁住它的位置

网友B:
一般的座椅好像是棘轮或者插槽一类的吧,如果导轨没有孔,任意调节(不定距)猜想可能是个常闭的刹车加上一个力矩放大机构

网友C:
内存卡的槽,带自锁的,就一个滑槽加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座椅好像是棘轮或者插槽一类的吧,如果导轨没有孔,任意调节(不定距)猜想可能是个常闭的刹车加上一 ...

前辈可以说的具体些吗
常闭刹车我没有搜到具体的,更多找到的是常闭式制动机构,不知一样吗?要用气动?
力矩放大机构的话,齿轮或者蜗轮蜗杆吗?

网友:
汽车座椅?

网友D:
网上搜搜汽车座椅的机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可以说的具体些吗
常闭刹车我没有搜到具体的,更多找到的是常闭式制动机构,不知一样吗?要用气动? ...

没接触过这个,不太清楚,我就是之前做过一个手动旋停装置,弹簧刹车加上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搜汽车座椅的机构原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卡的槽,带自锁的,就一个滑槽加弹簧

感谢,小白涨姿势了,不过我看了好久,发现他那个下面的底部结构要依靠塑料的弹性来弹上来一个凸起部分顶住内存卡不让它滑动,放在这种重型结构结构中应该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小白涨姿势了,不过我看了好久,发现他那个下面的底部结构要依靠塑料的弹性来弹上来一个凸起部分顶 ...

一个自锁机构,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自锁机构,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查一下

好的,感谢,我再好好找找看

网友:
用滚珠丝杠可以实现的。。。

网友:
导论活动,按钮控制吐出伸缩。活动时按动按钮。定位时放松按钮凸出。弹簧式

网友E:
滑槽上有没有缺口?或者凸台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槽上有没有缺口?或者凸台之类?

只有一个动作视频,看不清具体样子,感觉凹槽就是普通铝方,估计可以开槽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