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层移位:避免这种情况的3种简单方法

楼主(2021-04-09):
3D打印机层移位不是讨论最多的打印故障,但无疑是最令人沮丧的问题。找出避免这种情况的三种简单方法。

有什么问题?

带有已移动图层的Benchy。资料来源:All3DP

层移位是指3D打印的层未正确对齐时,留下了交错的“楼梯”外观。这通常仅在少数几个位置发生,但通常会使整个打印无效。令人沮丧的是,该模型的其余部分可能变得完美。

较小的时候,层位移将导致“毛刺”的,偏移的层,就像上面的“基准”一样。大修时,它可能导致您的打印机在半空中挤压,留下鸟巢的塑料。

为防止这种情况,让我们看一下三个快速技巧来解决您的图层移动问题!

楼梯坏的情况。资料来源:普鲁萨研究

提示1:检查皮带和皮带轮

皮带和皮带轮松动可能会导致层移位。资料来源:Ultimaker

最有可能的是,层移动只是3D打印机需要少量维护的信号。随着时间的流逝,打印机的皮带轮和皮带可能会松动,从而导致打滑,表现为移位的层数。

要解决此问题,请检查以下各项:

打印机运动系统中的皮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伸展,因此请确保皮带仍保持张紧,拔出时会有轻微的拉动。如果它们太松,请检查打印机是否具有可以使用的内置皮带张紧器。如果没有,请考虑打印您自己的张紧器或更换皮带。
连接到打印机电机的皮带轮是与皮带接触的金属齿件。它们由固定螺钉固定在适当的位置,因此请检查螺钉是否拧紧。这样可以确保皮带轮不会打滑。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解决您的层转换问题。如果没有,我们还有更多提示。

提示2:避免碰撞

避免碰撞以防止层移位。资料来源:ExplainingComputers / YouTube

层移位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3D打印机的打印头与正在打印的模型相撞。大多数打印机无法检测到碰撞,因此即使打印头被阻塞,它们仍将继续打印。如果您发现打印机遭受此困扰,请尝试以下修复程序:

降低旅行速度。这样可以防止在移动后打印头不顾后果地撞到您的打印件上。
添加Z跳。这是切片软件中的一项设置,可使打印机在行驶之前抬起打印头(从打印的一部分移至另一部分而不用挤出)。这样可以确保打印机的喷嘴始终是透明的打印部件,避免发生事故。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层移动的最常见原因。但是,如果您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将为您提供另一条提示。

提示3:冷却电子设备

冷却电子设备以防止过热。资料来源:Ultimaker

在极少数情况下,提示1和2无法正常工作,可能是3D打印机的电子设备过热。特别是,控制电动机的步进驱动器过热,可能会导致打印机运动中出现打h。

要解决此问题,请确保打印机主板的所有通风网都畅通无阻。如有必要,请在打印机的电子设备旁放置台式风扇,以提供足够的冷却。

现在,您应该摆脱了层转换!

平滑不交错

解决了层移位问题后,您可以减少停机时间并继续打印!资料来源:Cetus3D / Kickstarter

希望我们能帮助您诊断和修复3D打印层的偏移。尽管遇到的麻烦让我们感到沮丧,但我们希望它们不再对您的3D打印工作流程构成重大障碍。

祝您打印愉快!

机翻  原文链接  https://all3dp.com/2/layer-shift ... tricks-to-solve-it/   作者  Hironori Kondo

网友:
现在3D打印机的品牌较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网友(2023-01-04):
板状搬得很不错,可以收藏

网友(2025-06-10):
Z轴控制问题,物理及软件找问题,89%大多数在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