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体,钕铁硼的加工方式

楼主(2021-04-09):
请问永磁体能用车削加工吗?主流都是线切割和磨削,如果可以两种方式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永磁体是如硬质合金和碳化硅一样的粉末冶金成型,硬度高,易碎裂,掉渣等,因为含有铁等金属元素,所以可以线切割,少量去除也可以磨削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4-09 11:47永磁体是如硬质合金和碳化硅一样的粉末冶金成型,硬度高,易碎裂,掉渣等,因为含有铁等金属元素,所以可以线切割,少量去除也可以磨削
能不能车削呢?为什么?

网友(点评):
烧结前可以车削。

网友:
成品件是不能车铣钻的,又硬又脆

网友:
粉末冶金的不行,
软磁体可能可以吧

网友:
磁铁线切割是加工不了的,钼丝会被吸住动弹不得!

网友(点评):
充磁前可以

楼主:
|wlj0202发表于 04-10 10:30粉末冶金的不行,

软磁体可能可以吧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4-10 07:52成品件是不能车铣钻的,又硬又脆
我们试了一个刀片好像可以  能具体说说吗焦哥

网友:
建议问问做软磁的厂家

网友:
水刀试试

网友:
钕铁硼是粉末烧结工艺成型的,你为什么要加工?不如直接出设计图尺寸给供应商做模具成型就好了

网友(2021-09-16):
磁铁都是粉末冶金一般加工都是磨加工和线切割

网友(2022-04-22):
永磁体钕铁硼是用线割或者内圆刀片切割的方式,后道加工成异形的话可以用铣刀或者砂轮磨

网友:
钕铁硼都是粉末成型后烧结,最后线割和磨床加工。很容易崩边,根本无法车削加工。